三星X05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25):
今天收到三星X05笔记本不显示,客户说插电源接口处晃动下能开机,心想肯定是接口断裂了就报价一百块搞定。拆下来焊好装机OK,,郁闷的事情从天而降,居然认不到硬盘啦哎,把排线换了还不行,重装了三遍还是不认,接到台式机上可以认,硬盘是好的。搞得心里发慌就叫客户先把笔记本放在这慢慢研究然后打发走人…不知道XD们有没有遇到象我这样的情况,拆装完就不认硬盘咯?象这样一般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跳线没有  主盘  和从盘

网友:
开机进BIOS,看一下硬盘设置。

网友:
我也碰到一次,BIOS放电就好了

网友:
哪有什么跳线,bios设置都弄完了还不行,电也放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网友:
我曾遇到过不认硬盘,是排线断了

网友:
应该就是排线上,你再查查

网友:
量一下硬盘接口有没工作电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嗯,今天又拿出来看了下,偶尔能认到几次。供电有,对地值也正常,加焊接口无果,硬盘有转…

网友:
很可能是排线

网友:
硬盘是擦排线的那种吗    把线用小刀刮下

网友:
开机就发现硬盘指示灯一直亮着,就是不认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排线,一般都是排线的事。

网友:
我有一hp老机也这样,有时候能认到,有时又不行,装系统都蓝屏。。。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SATA的硬盘吧,查那四跟数据线。 是不是耦合电容出问题了。。曾修到过认盘不稳定,少了一个耦合电容。

网友:
学习中,搞好了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排线的问题,前两年,我专修三星统货板,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硬盘接口,那个小卡扣式的接口,认硬盘不到,我们常常要柔劲拿洗板水洗刷刷就OK。
现在我手上都还有好多X10主板,成色非常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