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x电源维修一例(通过)

楼主(2010-09-2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台式电脑罢工了,按下电源开关,机器没有任何反应。闲着没事,检查一下,修修吧,先拔下电源线,将主机上的键盘,鼠标、显示器连线及USB设备、音箱线取下,取出主机,打开机箱,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肉眼看不出来,就得用工具了,先检查有无市电输入,再看有无直流电输出,经检查,有市电,没有直流输出,肯定问题在电源上了。先换一个电源试试,旧电源不行,呵呵 ,这个电源是以前别的电脑里换下来的,有问题,把另一台电脑的电源拆下来试试吧。 从网上下了一个图纸,图是差不多的
接好电源,开机,一切正常,说明问题只出在电源,其他硬件没有问题。打开有问题的电源,检查故障部位(拆下的螺丝应放好,以防装的时候找不到,养成良好机务作风)。

打开电源一看,烧成这个样!

故障部位来个特写。从表面现象看,电源内部存在严重短路,不仅把保险丝管烧熔烧碎了,而且把电源线都烧断了(箭头所指处),黑烟一片。这种现象在电器修理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从图片上看,我们可以怀疑其保险管选用型号不当,当电路中有短路而导致电流过大时,没有及时熔断,引发如此严重之后果。

拆下电路板,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电源开关管焊接部位焊锡有收缩现象(箭头所指处),这是由于发热导致焊锡熔化流失而产生的现象,用三用表测量,两只开关管已经短路,这就是为什么电源会烧成上图那样的原因。此电脑在买回来不久以后就发生过开机三秒种自动断电的现象,后来查不到原因,估计也是跟电源有关系。平时电脑关机后,电源线没有拔下来,所以电源一直供着电,而开关管一直承受着市电交流整流后的直流高压,当管子承受不了而击穿的时间,整个电源系统就随之崩溃。 关机以后,尽量关掉主机市电电源,以延长机箱电源寿命。

来个特写,看的更清楚一些。

电源内部图接续可以看出,黑色线是接地线(GND),橙色线是3.3V,红色线为5V,黄色线是12V,白色线为-5V,蓝色线为-12V。一般情况下,这些电源要有都有,要无都无,不会一个有一个没有。同一种颜色的线,在内部都是同一电位,如果在外部测量有的有,有的没有,则没有那根线要么虚焊,要么就是接触不好,或者断线了。

在元器件零售的地方买不了D13007管,只好在旧电源上打主意。以同样的方法拆开旧电源,发现内部还比较干净,看不出坏的痕迹,开关管是E13007,可以替代D13007(一般是字母越靠后,性能越好,没查证这两个型号哪个更优一些)。在往下拆开关管的时候,发现管脚铜皮有断裂,难道这就是原来旧电源故障原因?不是没有可能,呵呵 ,先焊上试试,如果可以,那个电源就不用修了。焊好后,不行,还是没有电,再仔细看看,原来另外两个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有漆,还有线,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刮去防护漆,焊好。开机一试,风扇转了,呵呵,原来电源坏了就是焊开关管的铜皮开裂了。

看不清,来个特写。

开机测试ok, 打电话给客户取机

有图有真相。

技展200XA ATX开关电源电路图.pdf

网友:
说的倒蛮好,就是看不到一张图

网友:
图片减肥,处理下。
分辨率<600*500,每张<20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管理员提醒, 已经处理完毕

网友:
烧成这样,一般我是懒得修了,毕竟这电源做工也不怎么样的。

看后面好象还有电解电容鼓包的

网友:
好像是494的电源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一看上边那个电源就是杂牌的。

网友:
第二个电源那个铜皮、好整齐,估计是被做手脚了,上家??

网友:
杂牌电源总是这样那样的故障

网友:
技展的电源 - - 元件真省啊,200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了

网友:
我也坏了一些电源,找资料,准备自己下手

网友:
我店里的坏电源多了去了,不会修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这也有很多坏电源,不过懒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