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屏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屏有LVDS接口,有单6位的  双6位  单8位  双8位,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比如:双六位和单六位接口的屏哪个好?数字中提到的 “6和8”位代表什么意思,指的6位颜色的意思吗?它们之间的成本哪个高?为什么20针的屏幕只有6位的屏幕没有8位的?30针只有8位,也没有6位的。除了屏幕上的单 双6位和单 双8位有低压差分信号上的电阻和线不同之外,资料上没有看到有想知道的疑问。哪位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
从图像方面说,双8 、双6的屏应当好过单8、单6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