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的携星845主板测电源插座的3.3V对地短路,怎么查故障?新手望指点.

楼主(2010-09-25):
附近连接的贴片电容对地一头382,一头短路,这个应该正常是吗?谢谢

网友:
测南北桥周围的MOS管,击穿短路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测下.

网友:
那电容是不是不本身就接地滤波的啊,3.3对地值低可以试试上电,手摸看那个芯片发烫

网友:
还有我用蜂鸣档测电源14针对地有1224,是怎么会事?

网友:
晕,你主板现在是什么故障,还是你在量ATX插座各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主板现在不跑码的,CPU供电正常,现在测下ATX插座的1和2和11都是对地短路啊,蜂鸣档的时候报警.

网友:
3.3V对地电阻本来就是几欧的。。你用二极管档来测当然是短路啦。二极管档通常是50欧以下的电阻都会叫。。

网友:
查查网卡,南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电容一头接地就是作为滤波的啊,这是正常的,对地值382怎么会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