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多少伏正常,超出多少会烧U

楼主(2010-09-25):
想问一下大家,从845主板到最新的主板,CPU多少电压范围内才算正常,又多少电压会烧U。比如输出电压超过2.0V
还有AMD的,就怕这个了,烧个845的倒不心疼,要是烧个双核的就亏大了
希望大家就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1.8v左右为正常

网友:
845主板是1.75V

网友:
CPU自我保护功能很完善,烧坏的情况不多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U都在这个范围内,有没有不一样的或者个别的还请大家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CPU电压多少伏可以到INTEL和AMD官方去看看。。
845主板的CPU都是1.4到1.8V这个范围。具体多少伏需要根据CPU的频率和核心来区分。

网友:
cpu一般不会烧

网友:
笔记本的U好像低点

网友:
上U之前先通电,一般不短路就不讳烧,放心用吧..

网友:
不同的U不同的电压。一般不超过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主板的电源管芯片来查看一下这个芯片最高可产生多少电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