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定时关机(不是过热问题)

楼主(2010-09-25):
一台asus本本不定时关机。。测试不是过热问题。
给个思路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是先更换CPU,而是看CPU的供电正常不,三是看其他供电,关机的时候测量看那组电压有异样。

网友:
不定时关机开了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10几分钟,开机时使用什么都正常 ,就是开着什么都不动,也会自动关了

网友:
不是散热就是CPU供电,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供电问题,先加焊下供电芯片吧

网友:
cpu供电用波波测试发现电感一端电压抖动, 供电芯片输出正常。。
这个要搞电感还是电容。。还有这个贴片电容用什么代换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电感一端抖动,应是正常的,(一端是脉冲,一端是稳定输出)要换贴片电容,
换一样大小的就行。(我新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