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屏不显示

楼主(2010-09-25):
有一联想3000 G430 的机开机已到了可以显示的电流了,可就是不显示,发现北桥和显卡集成的芯片很烫所有供电都有。就换了这个芯片,可现在每次一开机就直接到1.475mA过会就到0.450mA了,然后又回到1.475mA再就不怎么变化了。集成芯片依然很烫,不上内存也是一样,应该是CPU没跑码吧!换了CPU也一样,不上CPU只到0.400mA左右集成芯片也没怎么发热,用假负载阻值卡都测了没短路的地方。真没法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