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C6000,插网线无反应,搞了一天未果,想放弃都不行

楼主(2010-09-25):
       一台HP NC6000,来时开机时亮时不亮,症状符合此款机器的通病特征,按照通病处理。处理完不能正常进系统,因为来前也没有完整的进系统,所以告诉用户系统坏了,要重新安装系统。结果用户搞了很久也没有能装上系统。
       拿回来帮用户装,结果发现PE有时能进,有时又不能进,能进了GHOST完成后,重新启动就报错。更换了内存,硬盘,还是无果,在网上搜报错信息,有人提到CMOS中系统时间不对也会报错,用WIN98盘启动到DOS模式下,用DATE命令更改系统时间,再装系统果然就正常了。

     结果用户拿回去不久又拿过来,称插网线无反应,一试,果然如此,系统中认到网卡,但插网线后不动作。
     先换了网卡芯片,无果,再换网桥,无果,再换MAC芯片,依然无果。而且网卡有MAC地址信息。量网卡和网卡芯片周围,也没有量到明显的异常之处。

     今天跟客户讲了一下,不搞了,送一片PCMCIA的网卡让他用,客户也认可,叫供应商送了一片网卡过来,装上后插网线有获取地址的动作,想应该好了,结果在设置好地址(我这边路由使用的静态地址)后,PING不出去。

       这样的状况表明,问题可能出在南桥,二话不说,干掉南桥,换一片新的桥上去,冷机后进系统,不用改时间也能正常启动了,插网线已经有反应。设置好地址,上网已经正常。

      之间碰到过南桥故障引起的网卡不可用,大部分集中在不认网卡或无法装驱动,而识别了网卡且读到MAC地址是头一回碰到,所以迟迟没有对南桥下手,耗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写出来让大家以后碰到此类情况能够少走点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走了很多弯路呀!

网友:
其实我很想知道LZ是怎么解决 ,一台机器来来回回 ,这里有毛病那里有毛病。怎么和客户说的,有怎么能收到客户钱的。难道客户不怀疑你是故意找毛病加收钱吗?这不是对LZ有什么看法,别误会。因为我还有我朋友都遇到这种情况,客户很不高兴的。

网友:
其实,这种机器就是亏钱的机器,因为按照通病报价的,只报了150元钱(经销商),因为长期合作,也不可能再加价。所以,碰到这种机器,我也是硬着头皮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