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300GT 无法刷BIOS

楼主(2010-09-25):
盈通7300GT 无法刷BIOS,老是提示mismatch in 256 byte 一连串的英文,不知何解?

网友:
咱没有人回复一个呢。

网友:
把全部的提示发上来看一下,好像是你的BIOS不对吧。

网友:
Identifying EEPROM...
EEPROM ID (9D,7B) : PMC Pm25LV512 2.7-3.6V 64Kx8S, page
Clearing original firmware image...
.
Storing updated firmware image...

EEPROM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Mismatch in 256 byte page-mode programming

网友:
另找块显卡,把BIOS换上,刷完又换回来,7300的BIOS都是25 512.

网友:
是不是BIOS文件大小不对?

网友:
哪位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提示一下。

网友:
用NVFLASH -4 -5 -6 XXX.ROM看看。刷黑了别怪我,这是强制刷新,请谨慎使用

网友:
换过一个BIOS刷,

网友:
是换过一个ROM芯片(八脚)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