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LA-3061P)3V/5V 待机不断跳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5):
板号:LA-3061P
机型:联想 F40
故障现象:待机0.05-0.04不断跳变。不触发。
维修过程:
  仁宝的机器很本能的留意了下公共点电压,现象是不断跳变。3V 5V 待机也是不断跳变.
打过公共点阻抗没有短路的迹象。寻思着是否是隔离保护自身出现问题。于是事先将短接PQ10.(这样的目的是事先判断机子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再回头修隔离。)

  短接之后 不再跳变,竟然不触发。电压也没有跳变的意思。打了下KB910PIN22 PBTN_OUT#没有跳变输出。
  此时的+3VALWP+5VALWP均已正常.转而把目标转移到KB910的条件:
  1. +EC_AVCC正常产生。
  2. EC_RST#3.3V已经到达.
  3. 晶振起振,波形很漂亮.
  4. 测试ON/OFF跳变 (无跳变,还是个低电平)
  问题出现,查到ON/OFFBTN#(电压为0

  信号连接的一个电容C830漏电。摘除,成功有跳变。

  发现这个电压这么高接近B+了都。 断掉PQ10的短接,电压不再跳变,公共点电压稳定。
  现在情况是待机正常了。但还是不触发,再次测量PIN22 PBTN_OUT#已经被拉高。电流稳定在0.05. 测量PIN 142SLP信号没拉高。
  目标再次转移到南桥。粗略打了下南桥的供电 波形 也都正常。开始往信号部分,在测量RTC部分的RTCRST#时发现无电压。撤下电源,测量已短路,排除C392电容的干扰之后。换了个GBM的南桥触发成功,电流到0.22.CPU 内存 电流跳变0.52不动了!

  爆汗.. 折腾来折腾去在一番按压北桥竟然电流跳变,内存波形不断跳变。OK..
想想自己刚才所做的南桥 涣然大悟,这板子南北桥靠的比较近,而且在板子上下两面,估计我在做南桥的时候,把北桥加焊虚了!

网友:
怎么不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KB910已经发出跳变信号 所以可以基本排除BIOS对开机部分的影响。

网友:
我有个KB910 始终没有触发信号啊  给油的条件都有了

网友:
这个ON/OFF信号起到什么作用呢?
短接pq10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解下啊
还有kb910是ec的型号吗?
不懂的地方太多了,还请楼主帮助讲解下,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ON/OFF自然是开关跳变啦,
PQ10就是隔离保护的P沟道管子,
EC

网友:
我觉得那个电压跑变是不是自动上电后南桥有短路而引起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隔离保护电路没打开,B+代负载能力差。

网友:
lz 能否说说你都测量了南桥的哪些重要条件吗  最好是具体一点 谢谢啊  我是新手 虚心向你请教  谢谢啊   我现在正在看图纸研究你的维修思路呢 呵呵  想具体学习啊  就是想知道你都具体测量了 南桥的哪些信号啊

网友:
短接PQ10  这个怎么弄的 没搞懂

网友(2010-10-26):
楼主,怎么看板子是仁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