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75主板 不过显卡 求救

楼主(2010-09-25):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卡在显卡位置不报警,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因为INTEL原装板有些另类,麻烦有什么特别处告知一声,谢谢。
显卡
主板
Intel

网友:
插个PCI的显卡,能显就查插槽 供电,时钟,复位 清洁插槽。,不显可以刷个bios。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十年见英雄
的帖子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若不行,那你就加热下桥吧(在加热桥之前首先要确认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