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KINGSTON的优盘不能打开,打开就说格式化

楼主(2010-09-25):
我KINGSTON的优盘不能打开,打开就说格式化,但由格不了说被写保护,怎么办呀
格式化

网友:
把它量产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需要量产的 去下载一个chipgenius,检测一下啥芯片的 然后下载个量产工具就好了

网友:
中毒了,要不你格式一下看行不啊,格了的话下次还要出现同样情况,你就要量产,实在不行换个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哈哈,现在的货那样便宜,怕什么

网友:
朋友明显的 你的U盘基本上是个假货 我以前卖过100张 但是就是价格便宜 先下个软件测一下主控 然后量产一下吧 不过基本上还是不稳定

网友:
可以量产一下,如果是假的,那么量产后,假的就漏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