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就死机,BIOS也进不去

楼主(2010-09-25):
一开机就显示LOGO,下面显示
press ESC........
press F10 .......
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换了内存,拆了硬盘都没用,请高手,这些是什么问题,该从何下手啊,是不是南桥不好?

网友:
是显卡,做显卡吧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的。AMD的我有遇到过。换6150后好了。但手上还有一本8400显卡的换了显卡了还是一样死机晕了。等待高人出来。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换个南桥

网友:
此机器如果是AMD的应该是南北桥集成的,北桥坏的比较多,如果实在查不出问题可以换北桥试一下,我手上两台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AMD干北桥,NV卡闭着眼睛干显卡,IN集成就杀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