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多年维修高手都搞不懂的天逸F40A的笔记本

楼主(2010-09-25):
今天接到台F40A的机器,故障是喇叭的声音听起会慢半拍,耳机也是一样,重装过系统在联想网上下过声卡驱动都没用,更怪的是用千千静放歌故障就会出现,如果用暴风影音和千千静听同时听歌和看电影声音就好了,一关暴风影音故障就会马上出现,真的很怪。。

网友:
有一次也遇到过不是联想的。我只是把千千静听装过就好了。你这处的真还没有见过。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哥`` 你先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好吧```  这样的求助  标题有点过啊`

网友:
把高手都引来了,不过我不算

网友:
先通过系统自带的声卡测试工具测一下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啊。

网友:
是软件的问题,多换些系统试试看···

网友:
坚决反对标题党!!!

网友:
可能是驱动引起的问题,换个系统装一下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一台APPLE机,因驱动不对,内置喇叭无声音输出,而耳机声音从MIC插口出来了,

网友:
原因。。。。换个硬盘应该OK

网友:
哇`  原来真的是军哥?  无意中的一声哥啊```
   那声哥还真没有喊错啊```  哈哈哈哈!!!
唉呀` 网络啊```

网友:
这个标题太大了,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不行换声卡芯 片

网友:
只能先排除软件了

网友:
俺也是被楼主的标题党吸引进来了

网友:
围观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看看呢?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注明重装个系统 和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问厂家技术,一般都有意思不到的收获

网友:
是软件问题,纯安装系统然后用自带的声卡驱动装一下应该就好。遇到过此类故障重装的声卡驱动搞定。

网友:
就是软件的问题 修过台华硕的和你的故站一样的啊

网友:
是不是不你系统的问题呢 你多换几个系统看下嘛。。

网友:
别人肯定装过系统,和驱动,应该软件是排除了的,是不是南桥给过来的数剧有问题呢?或者声卡不行了哎。

网友: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多试试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上遇过,开、关机声音都慢半拍,而且发沙,但是打开播放软件,所有声音一切正常,装个华硕本型号的声卡驱动后正常。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用慢装xp或WIN7.驱动先打芯片组 显卡 声卡 其它播放器先不装,xp自带的播放器试试。

网友:
驱动引起的问题,删除重装试一下

网友:
对,,,,, 软件问题,,,装个硬装版的,不要装GHOST版的

网友:
有一次做ACER 的南桥,换后客户拿回去跟楼主说的故障差不多,就是用千千静听可以,用暴风影音不行,生音卡下卡下的,时间也变慢了。查了半天还是南桥没做好,后来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软声卡的是吧?估计跟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不像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