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论坛尽一份绵薄之力

楼主(2010-09-25):
刚来论坛,发现大多数的维修新手缺少基本的数模基础知识。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问题站内提出来,我尽我的能力解答。(电子工程专业,做过1年半大学老师,后来流行下海,嘻嘻)

网友: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在数字电路中离不开晶振,晶振能否正常起振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是很难判断的,请问用普通的万用表测晶振两脚的电压差判断是否起振有规律可寻吗?为此我还特意购块能测量频率的VC97数字表,希望能测量,但事与愿违啊!

网友:
我早已经不是老师拉。不是所有标能测频率的万用表都可以测的,涉及到表的输入电平问题。不过用交流档是可以初略判断的是否起振的,注意只能是否起振,频率多少就不的而知了,一般数字表交流在50-500MV。

网友:
也可以帮助翻译英德日韩技术资料

网友:
lmzs: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吧,看对你有无帮助。
普通万用表测晶振两脚直流电压差判断是否起振的方法不够准确,我曾在修三星笔记本时用此法误判过晶振——两脚的电压相等,后来找来示波器测发现振荡正常。
测晶振频率、波形成功与否与振荡器的内阻(一般芯片内部是非门)、测试仪器的内阻有很大关系。测试仪器的内阻一定要高,不然很容易造成停振。

网友:
噢!谢谢两位老师的答复。我也知道判断晶振是否起振是一个难题啊。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们介绍下自己的绝招。借助示波器等较高级仪器测量的就别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