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0-09-25):
双通道使用两条DDR3 1G内存 好呢 还是只使用DDR3 2G内存好点?望高手指点?

网友:
前者性能胜于后者。

网友:
双通道是128位。单通道才64位。。你说哪个快。

网友:
两条DDR3 1333 双通道等于一条单通道2666

网友:
双的肯定快于单的,在同样容量的前提下

网友:
当然使用双通道、效果更好。

网友:
使用DDR3 2G内存好点

网友:
还是一根的好,免得以后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速度区别吧。

网友:
你用2根DDR3  2G的不就更快了

网友:
要用软件测试才看得到差别,平时使用,感觉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软件问题,下次发到软件区,还有打了这么多字其实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2G的比较稳定,以后也不容易出现问题!~反正差别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