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945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9-25):
一块杂牌945,CPU没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0+RT9605,RT8800的DVD脚没电压,明显是两个分压电阻接12V分压出来的,可是12V有,过了一个273电阻就没电压了,一个302电压接地的,两个电阻都没有坏,我把上下管和RT8800都拆了,量这个点还是没有电压?为什么?12V接过来的这个273=27K电阻也太大了吧?

网友:
有的主板的南桥或北桥没有供电也会造成CPU没有供电的。。。

网友:
分压不是看电阴大小的吧。是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比率吧。你测一下273的另一端会不会对地O了。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还接到三极管的,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还接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