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290故障一例,求助。。。

楼主(2010-09-25):
诊断卡档在10,不知道档的是什么设备。
求助
ACER

网友:
什么现象啊?测量一下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描述不清楚。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有时还能显示的,偶尔会出现跑码档在10.请问是什么出了问题。加焊过南北桥无用。

网友:
诊断卡是维修的铺住工具,不能全靠它!要测量各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