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马当活马医,刮骨疗毒法修复烧洞 acer 3680

楼主(2010-09-25):
上个礼拜在店里回收一台acer3680,插上电大电流,平常对这机器比较了解,电源部分容易短路,心中暗喜,以为就是几个mos管和电容烧毁,所以当顾客的面也没拆开看,很自信的就甩出300大洋,把机器留下了。拆开后傻眼了,充电IC部分已经烧透了,心理那个哇凉哇凉啊,随手就丢在了一边,今天闲来无事,就拿起来端详,维修人的毛病就是看了就手痒痒,拆!把周围烧焦的部分用刀子刮除,插上电源竟然不短路了,好,有戏!但是故障改为不触发了,测量公共点有19v,87541的供电也正常,这就郁闷了,自信查图,发现其中的奥秘,87541的29脚是受控于充电芯片max8724的1脚并联,由于max8724已经拆除,就从pr13一端飞一根线后给87541的29脚,OK.经过检查,除了不能充电以外,机器一切正常,看来有时候修机器真要靠运气啊,这板子烧的洞恰到好处,我刮的洞也恰到好处,周围的小件全都在,纯属幸运。发帖给自己祝贺一下。提醒各位注意,以后遇到这机器要小心啊,很容易烧板的。

网友:
电路板都是多层板,你刮出个洞,那多层中的走线没有被破坏是万幸,,,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的,,,只是让你遇上了

网友:
你可能是修板中最幸运的一个

网友:
呵。。。太有意思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搞定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修好值得庆幸

网友: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弄不清的,有时就是有个万一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4520的机子PCB中间有线路,没有点位图刮了就挂了

网友:
刮了这么大一个洞……

最主要是刚好在板子的边缘,线路并不多,而且边上有螺丝孔,所以经过的线路并不多了

呵呵,有些客户可能还不领情,说怎么不能充电,原先只是开不了机,既然修了当然不应该还有问题哈……难啊……唉……

网友:
强悍,这么大个洞都没事啊。

网友:
这个8724 没有给ec  acavin 检测信号吗  呵呵  真是幸运啊  修这个8724的充电电路  我都都修坏过 呵呵

网友:
牛人真多呀!

网友:
修过一个T40电源大短路的   也是烧糊了   只不过没有这么大   哈哈   后来找料板  对照才修好

网友:
牛人啊,相当佩服您的勇气和智慧。

网友:
呵呵,走狗屎运了

网友:
咋啊,都烧这样了,居然没有动到核心部分,运气真是不错.

网友:
运气真是不错

网友:
牛人啊  很佩服楼主的大胆心细   做维修地就应该这样 新人学习中

网友:
300块钱你怎么都赚钱了啊。
现在屏特别贵

网友:
呵呵。 我手上也有个神舟的板子烧个洞的。 下面有好多线路。  要不给你试下看。 呵呵

网友:
我的天啊 这么大的洞都 能使用啊   佩服哦 运气真好

网友:
厉害!佩服!!!高手啊!

网友:
运气真是好啊!

网友:
这种板给我的话,我都会直接跟他说报废。

网友:
不错啊,楼主下次我这里有这样的机器我也学楼主试试看,希望也能运气好点。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台了。也有修好的。

网友:
点子真高了,   !恭喜恭喜!

网友:
有时一看烧的是个洞了,基本上就不修了,直接让客户换板,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洞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
运气来源于实力,LZ技术不错,学习中

网友:
楼主的大胆让我也来了灵感,这几天正为一台充电芯片下PCB烧掉的机器发愀,机器很新,还是集成CPU,想换板都没有得换,明天试试去掉充电部分试试

网友:
只要是板子角落的  大胆的挖  我挖了很多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