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 花屏

楼主(2010-09-25):
现有一台华硕 A6J 内屏和外接显示器都是花屏 .是独立显卡.显卡型号是GF-GO7300-B-N-A3. 显卡换过 还是老样子 显存也加焊过还是不行 显示是一格一格的话花 基本能看出是显示什么内容 可以进系统  就是重装系统的时候装不进 说什么内部数据损坏严重。现在没思路了 请教大家有碰过这样的问题吗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内存换过不行  显卡供电是0.99V   正常吗

网友:
量一下显卡外围电路,看显卡有没做好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要是三星的显存就换了吧,要是现代的取下来重做下要是还不行就直接换吧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这里。

网友:
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显卡供电,显存,显存供电

网友:
一格格的花,基本上可以定位到显存上了(因你换过显卡)显存又在显卡的背面,估计你做显卡时把显存给做虚焊了!

网友:
显存你有没有做好   GPU  一般都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显存我加焊过了 就是没有重做而已  有4小片显存  大家说说看我应该是在加焊一下显卡 还是重做显存呢   还是还有别的什么问题会导致花屏   现在开机是有时候话花 有时候又不显 不显的时候外接显示器见有信号输出就是不显    显示器的灯由红变绿 就是不显

网友:
换显存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先重做显卡啊

网友:
换显存可以解决的

网友:
显存是现代的  型号是HY5PS561621A

网友:
等楼主胜利的消息了

网友:
准备重做显存了 不行就换显存了 好了在告诉大家    在问一下大家做显存的温度 是不是跟做显卡的温度一样呢   还是温度要小点

网友:
显卡显存 一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