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一份测试主板维修理论能力的试卷

楼主(2010-09-25):
发一份试卷,大家自测一下,有兴趣的做完后发答案回帖吧。
今天实地学员测试后,90分以上有2人,80分以上也2人。70人以上多数。50-70的也有好几个,不及格的有2个。一共20人。

网友(点评):
第6题和第20题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换了图片了。

网友:
不及格的那个不是我!

网友(点评):
此地无银300两

网友:
过不过关,学得怎么样,就看这个了!!
对于我们新学员自测很不错!!!
饼哥,,这题目您老人家亲自出的??

网友(点评):
还在继续出题中。。哈哈哈我要玩转培训!

网友:
我笑而不语。。。

网友(点评):
你千万不要说出来。。

网友:
90分多点。

网友(点评):
呵呵答案发来。你不一定有70分!

网友:
                说实话,       要是闭卷考,  我及格都不行

网友(点评):
开卷也行。关键是自己要能找到并理解。

网友:
饼哥 改的这么快啊,刚看80分以上20人呢。。哈哈

网友(点评):
打错了嘛~~

网友:
俺零分

网友(点评):
杯具。严禁灌水!

网友:
要;是再发一份答案上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答案只有实地才公布。

网友:
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感觉自己太菜了,保守估计,自己只能得40分

网友:
有些东西看挺眼熟的,怎么又有点混淆,看样还得加倍努力。

网友:
自己很菜~~能得10分!

网友:
觉得太难了,一半以上都答不上,但是还是想知道一下,能不能把答案一起发上来哦

网友:
杯具,没几道会答得  看来还得好好打基础才行

网友:
我X 你要闭卷我也不及格
很多纯记忆性的东西我根本不记..
时序和思路倒是没问题.. 关键是太懒了...

其实大家也不必要标准答案,
很多思路性的东西可以说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网友(点评):
对,主要是针对学员,因为有课件,开卷考试,照抄都可以60分以上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案是你们发。我来看。我不发答案的

网友:
十三说的对,思路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实地考试时,不会出现文字相同的答案,也就避免了抄袭!

很多东西课件中都可以查到。只要知道资料放在什么位置,就60分没问题

网友:
不太理解看来也是不及格了呵呵

网友:
我也不及格啊,20分不到,完了,加油吧!

网友:
服了。。还真不少不过关!

网友:
勉强开卷及格应该冒问题

网友:
饼哥。你就发个答案呗。让咱这在千里之外的基地成员也共同进步呗~.~

网友(点评):
答案发了。那来实地学习的,就没法考出真实能力了

网友:
真得好想有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虽然 俺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我想纸上谈兵我`  及格不成问题```

网友:
我看了下,我能答对的只有8题的样子,多不敢讲

网友:
完了,肯定不及格。

有没有选择题啊,这样的问答题做不来。

网友:
很多不会....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及格命

网友(点评):
你要不要做下发给我答案?我给你评分。

网友:
建议发一个答案好让新手学习一下,支持的回复一下...准备吃“月饼”。哈哈

网友(点评):
都支持也没用。我不会发答案的。谁要做题就写完答案发给我。我在评分

网友:
我要是写了估计最多10分

网友:
12题的答案是省么啊?

网友(点评):
是开机信号顺序吧。主板从通电到正常开机步骤。

网友:
12     RTCRST#     5VSB     RSMRST#   PWRBTN#    SLP_S3# SLP_S5#    PSON#    VCC    ATXPWRGD??   VTT_DDR    VTT_PWRGD  VCORE    (PWROK??)    PLTRST#    CPURST#

网友(点评):
s5#和S3# 反了。其他OK

网友:
真的一个也不会。从哪学这些东西?

网友:
   不及格的命。

网友:
看了,惭愧。 决定转行

网友:
下回各位再考的时候,有一点注意,问清月饼老师加分题(20分)当天算不算在分数内?我当时看这道题分值大,先做的它(当时想这道题做对了话,比最后两道题也就少5分,战术错了!),题倒是作对了,导致试卷的最后两道题(25分)没时间写的太详细,但没想到那道加分题没算在实际分数内,吃了不少亏!谨记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分数别看的太重啦,自己学到了东西才是硬道理

网友:
看来我是不合格了......很多都不会

网友:
我及格了,哈哈

网友:
很多都看过基地的视频了,就是记不起来
要做这个题,感觉要经过基地的系统培训才行,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要大量的动手才能记得住,感觉那些时序之类的东西就是INTEL那帮家伙定的,是那样就那样,没得公式可以算,只能强记

网友:
1、85 2.2   8.2K -1分
2、电容代换原则是耐压等于或高于原值,容易误差不超过30%,华硕主板电容是有白边是正极
3、比较器,一般+极是接基准电压比如431,负极接输出,负极和正极比较,如果负极低于正极,那么输出端输出高电平驱动开关管,直到输出端(负极)比正极高,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使开关管截止,如此反复达到稳压目的。
4、PNP场管   D    S  -2分
                         G
5、与电路,输出3V -2分
6、PCI A14  SB3.3,其他要查资料才行了空白,-2分
7、电源高级管理,记得S3# S4# S5#,只记得S3#是休眠,高电平主板上电,表示休眠无效,主板开始上电不完整,-2分

8、PLTRST#
9、无复位 -2分

10、SD 2。5     一代1。25     二代0。9    -2分

11、RT9605
12、上电时序记不完了,勉强做肯定有错,痛失8分-8分

13、NV和INTEL都是IO和南桥参与开机的,RSMRST#,RTC,      SB3.3v,32.768K,PSwrbnt#,s3#,pson#缺少重要信号 -1分

14、-5分

15、-5分

16、VID组合电压没有出来,主要查VID -4分
17、-10分
18、-10分
19、-10分
20、-15分
空白处高手请答上,渴望知道这些知识

网友(点评):
恭喜 19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批卷了。自己算分。我不忍心。

网友:
好多题目要讲过才知道的,针对学员的,不过我觉得你们培训的比较接合实际,我在深圳参加的培训讲得太理论,自己也没下苦功,到现在还是一知半解。
还有我看基地有主板维修的视频教材出售,请问下可否说下教材里的内容,看下有没有必要买份重新学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看我们的课程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19分还是坛子上面看到的  能不能友情给份答案?

网友(点评):
不提供答案。不好意思。

网友:
    看了下,很多专业术语不懂....
    能看懂的也不过才得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只有实地学习中考试完才公布答案。但不发布答案。

网友:
14题 复位常亮   基本原则 先测 供电 然后时钟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正常 就要具体检测 IO芯片 跟南桥   特殊开机电路除外

16题  上真cpu没供电 是因为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测到CPU所需要的供电电压,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CPU需要多少伏的供电,(应该是个断路问题)   检测从CPU电压识别脚到电源管理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否断开。

第17题 全板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不跑码 我的思路是首先检查cpu座是否虚焊,(带等假负载测试)然后测 冲北桥发给cpu的PWG信号是否正常,(前提是cpu供电要正常) 如果这两个正常的话 就要考虑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英文不好只好用中文表示)

18题 我本人感觉是内存没过。首先检测 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到位。

以上是本人答的题。如果不对的地方 大家可不要 骂我啊。

网友(点评):
14,复位灯亮跟开机电路什么关系? 16:不对 17:座子对,其他不对。 18:只是1/4 答对。

网友:
我晕,我也就得10来分
杯具啊

网友:
看来我修东西都是瞎修的,基础一点都跟不上.

网友:
看起来好难  自己一点基础都没有。 就是开卷 我也得不到20分

网友:
我修主板6年了 维修只在点上 太难的修就没意义了!我看这题考的话一定不及格!新学员也不必灰心!答对了也不能说明是个高手!

网友:
我看到楼上有点安慰了,说实话也就是10多分。

网友:
我得100分,如果满分是200的话

网友:
我也没能及格。说实在的,理论在实际维修中肯定是有帮组的
但不是全部,维修更多的靠是动手能力和经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点评):
有理论的支撑,再加上经验就会举一反三!

网友:
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1,7.5,33,2.2,8.2K   -1分
2,容量耐压不能小于原来的,华硕的板子标识刚好相反
3,比较器(集成运放),+端电压大于-端,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4,场效应管,从左至右是DGS   -1分
5   不知道,那个符号是与非门还是什么?-2分
6,记不住,修板时从来不查这个-2分
7,高级电源管理,第二问不知道-2分
8,PLTRST#  (蒙的)
9,不开机 (在AMD的板子上碰到过,这个电压没有,不跑码) -1分
10,1.2V
11,BD-9C  ,不知道什么型号,好像是个两相的驱动 -5分
12,5VSB,RTCRST#,PWRBTN#,S5,S3,PSON#,VCC,ATXPG,VTT-DDR,vttpwrgd,vcore,pltrst#,CPUrst#
13,NV:有无3.3V,25M有没有波形
INTEL:有无3.3V  32.768有无波形,跳帽有无电压       RSMRST#呢,其他待机电压呢?触发电路呢? -2分
14:无复位要查时钟,CPU供电 -3分
15:不知道 -5分
16:不知道-5分
17:CPU到北桥之间的连线,北桥到南桥的连线,BIOS -3分
18:41  是BIOS错误,刷BIOS -6分
19:电平转换:把1.2VVCORE的PG转成3.3V
20:不知道-15分

网友(点评):
没有培训过,答案可能不相同,得47分。估计你修板的修复率是6成?

网友:
饼哥。。。现在是培训主管。。。

网友:
由于老师没有附上文档,只有一张图片,所以我重做了份WORD文档,以便于回答。其中第6题和第20题因为看不清楚题目所以没答。

顺便把答题的试卷一起发上来了,供有兴趣的同学作答,免了还得重做试卷的苦恼。

答好的试卷我直接发给老师,呵呵!

网友:
原来需要审核才能发帖的,那我就把答好的卷一并上传了吧

主板维修理论能力测试(已答).rar

网友(点评):
3扣2分,4扣2分,5扣1分,7扣2分,8扣2分,9扣1分,10扣2分,12扣8分,13扣2分,14扣3分,15扣3分,16扣4分,17扣5分,18扣7分,20题不扣分。----总计得分5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