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维修站拆北桥发现掉点说运输人为损坏造成掉点,这样的板子基地还有救吗?

楼主(2010-09-25):
替别人带修一块技嘉ep45-extreme的主板,技嘉维修站拆北桥发现掉点说运输人为损坏造成掉点不给维修。
拿回来时主板的外观完好,拆开散热器发现北桥也没焊回去是掉了几个点
这块板子还有的救吗???

网友:
怎么说是人为的呢,难道不是维修站维修人员拆桥的时候的造成的??
掉点掉那的?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桥掉点,就要换桥了,如果是板子掉点,可以补点的。基本上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运输造成掉电 技嘉维修站太垃圾了 估计是他们搞坏的

网友:
运输还能造成掉点 太牛了 技嘉的维修人员撒谎的本事可以去幼稚园补习一下了

网友:
靠,给他一块好板子,你运输成北桥掉点我看看

网友:
主板运输途中,根本不会造成桥的掉点,只有维修站在修主板时,焊接桥的时候,没有掌握好火候,造成掉点的,维修站的人根本是在撒谎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桥加补点搞好这个板要多少钱?

网友:
说说怎么个补点法,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但是他就是吃定你了 你也没法 掉点就补吧哎 悲剧

网友:
掉得太多说什么都晚了,只有换个。

网友:
基地这样的板子小菜一碟,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多还有的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掉电程度不同价格不同,如果是太多了价格就会高一些,一般P45的板是六十左右

网友:
板子补点是怎么搞的?

网友:
找一块一样的板对照一下了,要么就去下图纸看掉的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补发2张掉点图

谢谢涵山的回复
节后发给基地看看能不能救

网友:
修是可以修``要是几个还可以``多了也没价值了``会很容易造成不稳定而且易空焊了``

网友:
参照论坛里那个牛X的人修路由器的方法,芯片全部飞线好了,哈哈

网友:
这个程度 应该没问题啦 高手多的是。。维修站的人也太没品德了 这点责任都担当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