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IBM T40

楼主(2010-09-25):
跑A0那就是内存没有工作,你当时加焊了显卡,有可能是影响到北桥这边了,因为北桥与显卡很进,所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北桥空焊了,引起跑A0,,你压住北桥,在开机看一下,代码有没有跑完,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我这个维修经验你可以做个参考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量一下北桥旁边的测试点是否有空焊或短路

网友:
不带胶的一般不会把旁件焊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