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 CPU供电MAX8770 8PIN 19V触发时被拉低

楼主(2010-09-25):
现象是带cpu 0.57a掉电    不带cpu 0.22a 停在那
如题 max8770 8pin TON信号 待机19v 触发被拉低成0.52v 中间串有200k电阻 所以只有8pin被拉低 系统19v不受影响 请问这正常吗
不上cpu 无vcore电压 pwrgd有 vcc有 vdd有 ref有 shnd有
上cpu  出0.9v vcore电压
难道这机子非要上cpu才出
救命啊  这拉低的电压属于正常吗

网友:
补充一下 max8770换过了 涛声依旧

网友:
板子修好了 8pin 触发拉低是正常的
本机掉电与cpu电源芯片无关
是键盘旁的排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TON针脚是频率选择 ,用于设置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