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怎么接AMDCPU的断针

楼主(2010-09-26):
            看了探索者不忍老师的贴,想起来自己也有个AMD939的CPU有断针,,,一时兴奋也想尝试一下,,我的操作是如下进行的。。。。我这是先把断针的那处用烙铁刮圆。。然后用478座的白色套做成的定位器,,,把好的针装到定位器上,,,然后又在针帽上涂了点焊锡膏。。。。接着用镊子夹住好针露出的引脚部分把定位器套入了那个断针的焊盘,,,然后用手指顶住那根好针,,取出了定位器(这里定位器经常会带出好针,不好搞),,最后焊接的时候我用食指轻轻按住好针,在用电烙铁焊,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哪里出错了,。由于我那断针的地方在里面,,焊接的时候经常焊上去没固定住,结果不小心又把其他针脚给点下来了,,,做了一晚上都没搞定,,我打了这么多字,是真的想寻求帮助。。。还请老师看看我哪步做错了????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贴,注意看烙铁,镊子和焊工很重要,其他无所谓了。努力吧,肯定能成功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166-from-home.html

网友:
看了版主的链接,高,实在是高
谢谢版主的无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在中间的一般用尖头的烙铁把焊盘上弄一点焊,然后在坏U上拆一个针,把焊盘与针上面都上一点焊膏,然后用风枪吹上去很快的。
要注意的是风枪前面的风嘴要拿掉,风不能太大  温度不能太高  你可拿坏U先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