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遇到开机有复位但是不跑码就头痛

楼主(2010-09-26):
     菜鸟我每次遇到开机有复位但是不跑码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大区工作电压也测试正常。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由自主的判定北桥和CPU座子的问题,但是做了BGA也是同样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师傅提点一下,该怎么来分析这个现象。

网友:
是啊!有师傅指点就好了。。。。!!!

网友:
只有叫饼哥了

网友:
上真U测一下有没CPU复位,正常就用带灯座看一下有没空焊的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能解决很多像你那样的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后,先刷个BIOS。换IO。拆外设接口IC。最后在排除是U座或者是桥问题,工作条件正常后就盲目去动U座,动桥,搞不好到最后板子被搞报废了,

网友:
同感,我就是弄桥废了好几块板子了,郁闷,看来还得先查外围了

网友:
学习学习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6#经验之谈呀,菜鸟学习中!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1-10):
通感呀!!明年要学习了!!明年要迅维远程学习一下!!!!

网友:
同志仍需努力啊

网友:
拆网卡,刷BIOS

网友:
同感,我就是弄桥废了好几块板子了,郁闷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先刷BIOS,不行再换I/O,不行再加焊桥,没什么特别有用的招,有知道好用的高招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