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改高压问题

楼主(2010-09-26):
       一19寸优派显示器 高压线圈烧坏 无件可换 用通用高压板改上去之后 1分钟之后自动熄屏。之后再按开关没反应。测进高压板VCC高达22V。 一般通用高压板的耐压只有16V。 22V明显不能用但在电源板找不到12-16V的电压。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办法把22V降到12-16V左右的办法   要求能稳定使用。

        之前用外接高压测灯管 四根全正常。就怀疑是高压问题。改好之后1分钟自动自动熄屏。不是VCC电源高的问题。是灯管坏了,因为不接灯管时按键板工作正常完全受控。接灯管工作时,电源指示等一闪一闪灯管打不起来。
      拆屏发现四根灯管全烧黑。

     换完后正常点亮 测试3小时无故障 交予客户。在论坛上看到说此屏爱坏灯管是  通病 。今天遇到了。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
你还是先修好电源部分比较实际。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 正常吧  我从电感线圈那引的VCC 竟然22V

网友:
22V的话应该电源部分也不太正常把

网友:
量电源板上的稳压管有击穿没有?

网友:
应该算正常,有的显示器都这么高电压,像LG的大多都是22V。这种改高压板不好改,要改最好一起全换了,或者修好原来的高压板。

网友:
遇到 这样的 只有 连 电源板 一起换掉,不然 很不好改,,就算 用7812 改成 12V但是 估计也不能稳定运行,,

网友(点评):
没错,功率不够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看来只能先硬修看看 实在不行 全换了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直接并联2-3个7812就可以了。 但一定要做好散热。。。绝对没问题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十楼的意见。

网友:
网上有支持输入9-24V宽电压的通用高压板卖,在LG的显示器上已经用过好多次 了

网友:
7812--如果不做好散热 很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DC-DC电路比较可靠,老话题了。

网友:
改7812,,一定要注意解决散热的问题,不然,,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