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对BIOS的理解和日常的总结

楼主(2010-09-26):
系统开机启动 BIOS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其中保存有电脑系统
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在主板上可以看到BIOS ROM芯片。一块主板性能优越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板上的BIOS管理功能是否先进。

的主要作用

1.
自检及初始化:开机后BIOS最先被启动,然后它会对电脑的硬件设备进行完全彻底的检验和测试。如果发现问题,分两种情况处理:严重故障停机,不给出任何提示或信号;非严重故障则给出屏幕提示或声音报警信号,等待用户处理。如果未发现问题,则将硬件设置为备用状态,然后启动操作系统,把对电脑的控制权交给用户。

2.
程序服务:BIOS直接与计算机的I/O设备打交道,通过特定的数据端口发出命令,传送或接收各种外部设备的数据,实现软件程序对硬件的直接操作。

3.
设定中断:开机时,BIOS会告诉CPU各硬件设备的中断号,当用户发出使用某个设备的指令后,CPU就根据中断号使用相应的硬件完成工作,再根据中断号跳回原来的工作。

对整机性能的影响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BIOS可以算是计算机启动和操作的基石,一块主板或者说一台计算机性能优越与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板上的BIOS管理功能是否先进。大家在使用中常会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诸如安装一半死机或使用中经常死机;系统只能工作在安全模式;声卡解压卡显示卡发生冲突;CD-ROM挂不上;不能正常运行一些在DOSWindows 3.x下运行得很好的程序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BIOS设置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你的BIOS根本无法识别某些新硬件或对现行操作系统的支持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重新设置BIOS或者对BIOS进行升级才能解决问题。

另外,如果你想提高启动速度,也需要对BIOS进行一些调整才能达到目的,比如调整硬件启动顺序、减少启动时的检测项目等等。

  总结得不多,也不一定正确,发上来,希望新手能参考参考,更希望师兄们多多指正。

网友:
BIOS我的理解是硬件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