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安装完系统D打不开提示要格式化如何处理 ?

楼主(2010-09-26):
惠普笔记本,安装完系统D打不开提示未格式化如何处理 ?里面有重要数据啊,
在PE下用磁盘管理软件扫描磁盘,提示“分区1和分区2重叠”,这种情况,数据还能找回来吗 ?用什么办法 ?

D盘里有重要数据啊,高手快来啊&

网友:
用diskgen查找以前的分区, 还原以下分区

网友:
先恢复原来的分区表,可用那易我工具,不很懂就找人,不然恢复就有点难

网友:
我也考虑过回复注册表,但是害怕弄不好,原来的注册表回复了,但是还没有数据怎么办 ?到那时候,数据不是更没有希望了吗 ?

网友:
用软件扫一下,应该能全部找回吧,只是费些时间。

网友:
diskgen是可以找到原来的分区的,不过操作上还是小心点,先备份分区表再操作。熟练的话分把钟就可以了

网友:
diskgen找到分区后可以流览文件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2010-10-27):
楼主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分区表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用winhex看一下 是否是DBR损坏

网友:
一般提示格式化DBR有问题的多

网友:
   winhex  修复下就可以 ,网上大把的WINHEX教程

网友:
支持,强烈支持一下啊!!

网友:
不懂用WINHEX可惜了,

网友:
分区显示重叠?很可能是Ghost错。
用不同的分区工具删除C盘再重建,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建议先试试PTDD恢复一下以前的分区,这样较省时间。如果不行还可以再恢复到现在的分区。再其后就用数据恢复软件,如EasyRecovery、易我等,恢复D盘数据。

网友:
重新恢复分区表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0-12-03):
分区表应该有误了,用WINHEX吧,

网友:
直接用diskgen在分区上点右健直接恢复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