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TX电源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9-26):
HP 品牌机ATX电源 有时开不了机
型号:ATX-300-12Z REV CF
厂家:BESTEC

故障现象:短路绿线和地  5V  SB  待机电源电压指示灯 ( 在后面有个LED指示灯)灭一下就启动了,启动后各电压正常。
量5V SB  电压=4.96V   有点低,随机的不知哪一次就点不亮了!

网友:
开机启动的时候那亮度是会暗一下再亮,是正常的。我的那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待机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