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死机

楼主(2010-09-26):
IBM R60开机如进BIOS就死机,如不进BIOS就检测完硬件死机报错177,177报错应该是密码芯片,R60密码芯片是那个位置号,什么型号呀
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880-1-1.html
有仁兄碰到这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看看,包括指取 PS/2设备,我上修过一个机指纹识别坏!

网友:
换密码芯片

网友:
找密码芯片换上去

网友:
带密码的芯片 还真是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