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asus k42je BIOS

楼主(2010-09-26):
客户是误刷了BIOS,加电黑屏,在官网下了BIOS后还是不行有没有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bios先谢谢了, 已经搞好要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bios才好用备份下来是4M的网上下载的才2M。

网友:
你刷回官方的208版本也不可以

网友:
好像有从EXE文件中提取BIOS程序的软件你找找吧

网友:
刷回官方的209版本也不可以用,是不是一定要从编程器里提出来才好用啊?

网友:
华硕官方只有210和208的BIOS,没有209这一个的!你有可能是下错了吧!

网友:
BIOS 211
韧体升级
BIOS 209
第一版
没有错的 K52JE的机器

网友:
一定要从编程器读的才好用网上下载的才2M编程器读出的有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