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不上电求教

楼主(2010-09-26):
一个6531S在用无线时被雷打了(无线也会打,,晕),来后拆机网卡和南桥都坏了,拆了网卡(没装),换了南桥,还是不能上电,待机电流0.02,3V5V都已产生,IO换过(确定是好的,也是6531S料板上的)开关键有电压,主板无短路,请教技术小组这个机子上电还有什么条件,我找了图纸好像这里的上电信号跟之前说的都不一样(主要是水平不够),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先谢过了,,图纸在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404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情况,是烧了网卡和超级I\O,最后没修好,没找到一样的芯片

网友:
南桥换了2个了,应该也不是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肯定这机子不装网卡是能触发的,因为料板就没有网卡但是可以正常上电

网友:
料板的问题是北桥下面有两个孔穿孔不良,所以报废的

网友:
不发现一个问题,插上电源后电源口的LED灯会一直长亮,而正常的应该是亮一下就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