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提示F3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6):
Dell D600 开机后屏幕提示:
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nce.
Str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按F1后可以正常进系统 但每次开机都要有这个提示 怎么能解决?电池拆不拆掉都一样。。。

网友:
就按一下f3就行了,一次就行,好像提示见不到电池

网友:
是电源适配器不对吧。

网友:
无法确定AC电源适配器类型。
这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如果你不想再看到电源警告讯息,按F3(在按F1和F2之前)。
按F1继续启动,按F2进入设置。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
现在知道不懂英文的烦恼了吧?好好学一下英语吧

网友:
适配器警告
绝大多数是适配器坏了,可以进CMOS设置,看看电池的页面有ADP能不能正常显示W数,如果显示未知就更换适配器!

你也可以在出现F1 F2之前先按F3 就可以禁止适配器警告了!

网友:
先但用电池试下,如果不提示了,就换个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 所以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就会提示的……

使用原装的就OK了,DELL会检测电源的……

网友:
肯定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恩  、肯定是适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