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ELL V1000跑87不亮

楼主(2010-09-26):
DELL vostro 1000客户反映说,当天正常使用,正常关机,第二天开不了机黑屏,接机测试,待机0.007,触发到电流到1。4左右,电压有跳变,CAPSLOCK灯闪过不停,除电源灯外,其余灯不亮,屏不亮,换内存槽依旧,换内存依旧,拆机发现,这是用的AMD的U,诊断卡跑码87,不是一下子到87,跑码不多,好像是00-86-87,重换差不多的U,依旧跑87,重刷了一个BIOS,依旧跑87,听说DELL的报错,可以通过指示灯看,不知这个Capslock狂闪表示保意思,这个板是ATI的北桥,有CPU共用一块散热片,请高手指点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是北桥坏了,重换了个北桥故障解决,搞笑的是该板还是跑87。谢谢大家热心指导。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网友:
南桥做一下吧。IPX的南桥容易空焊。

网友:
这个板上的南桥就是一个无线网卡,无任何散热片,对于北桥,用手压下依旧跑87,用风枪稍吹了下,依旧跑87,只是南桥没有动过

网友:
我遇到的这样的板子,基本都是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北桥虚焊了,还是要重换北桥

网友:
换北桥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