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板载内存老本子蓝屏 拆掉内存后不开机

楼主(2010-09-26):
接到一富士通老本子装完系统就蓝屏换过好多安装版的 都不行 换内存不管用拆开后发现是板载ddr256M内存的 拆掉内存后现在不开机了 因拆的过程中弄坏了两个现在换不回去原来的了请教 现在怎么更换 换什么样的?
不开机

网友:
换一样的,再看了。我估计你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两边的内存颗粒不一样一面是mt 46v16m160bt-6 另一面是HYB25D256160BT-6

网友:
这个拆了不能显示的,一定要有

网友:
找同样型号的上去吧,不然机器不呆呀

网友:
板载内存要好的啊,,因为先读板载内存,,再读外设的内存。。。。。

网友:
实在找不到一样的了 全换成hy5du561622etp-043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