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9-26):
我手头上有一台金利19寸液晶,开机白屏 ,确定是驱动板故障(用别的驱动板试过,屏上工作正常),主芯片是gm5612-lf ,两个24BC02贴片8脚芯片,一个25LV010贴片8脚芯片,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正常。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主芯片故障?如果更换驱动板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程序问题,要是换驱动板的话,注意屏线和高压板过来的线接对了即可。

网友:
你查下屏上供电 量屏线是否有5V 或3V 电压输入 。

网友:
查查给屏供电的三极管,还有屏线和屏线口

网友:
换一个顶科的通用驱动板,都不用刷程序,跳帽跳好就行了 ,还用就是电源板到解码板的线不要搞错了,还用连按键面板的线也要接好

网友:
屏上供电5V 正常 我再查查屏线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本机第一次开封 屏线我刚也检测亮过 相当完美固定在屏上而且全新。

网友:
买了两块鼎科2621 安上去聚焦不好 有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