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起机蓝屏,重启后才能正常用是咋回事?

楼主(2010-09-26):
同行送来一块865的主板。说是第一次起机后不到十分钟就蓝屏死机了。重启之后就能正常用了。外设部件全都换掉试过了,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这个会是桥虚焊吗?如果是的话,是南桥还是北桥呢?新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表述不明确, 有可能是NB

网友:
内存,显卡,损坏,或虚焊都会造成蓝屏,北桥出现蓝屏的还没有遇到过,但也不排出

网友:
有没电容不良的呀。南北桥有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蓝屏,先把桥的散热处理好再说。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我个人觉得nb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热机10多分钟后没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板上灰尘多不多,电容有没有问题,散热好不好,再就是清空CMOS,刷BIOS

网友:
引起故障原因可能性很多,不好解决啊。等待楼主解决说明真相!

网友:
仔细观察电容, 特别是电容底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灰尘,电容也没问题,CMOS已经清空了。还没有刷过BIOS,我去试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