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按开机键无3.3V和5V

楼主(2010-09-26):
今天接了一台ACER 5570的机器,接上电源有3.3V和5V但按开机键之后就没有3.3V和5V了,过了一会插上电源又有3.3V和5V,在按开机键有没有了。
ACER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肯定是 轻微 短路了

网友:
查查触发电路。

网友:
可以试换一下3 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触发后,3V和5V要转换,肯定某一路电路了。查查吧!

网友:
短路保护了,,触发后查一下主供电芯的工作条件,应该是i/0将开信号关闭了。。

网友:
可能电容有漏电也会造成

网友:
看看3V5V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查查控制信号是否延续

网友:
查下3V,5V,有没有电容漏电的

网友:
主板上没明显短路的,修了二天还没解决啊!没按开机键正常,按开机键3V和5V都没有了。

网友:
下查一下待机触发开关有无高电平,有可能触发电路短路。主电源IC有可能内部短路。IO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不记得怎么解决了

网友:
待机下先看一下IO 的工作条件,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了。晶振是否都启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