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26):
此机电池不能开机,但接上外接电源就可以开机,在把电源拔掉可以正常运作。此电池放到其他机器测试是好的。
把其他机器电池放到这个机器故障一样。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电池电路查查,自己先分析下吗

网友:
放电电路差了吗 看看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刷下BIOS 神舟 我修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下你们的方法。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正在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充放电路的问题

网友:
供电检测电路里有一个保险二极管,开路了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查下点位图上的D9

网友:
应该是转换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