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F电流到0。3掉电

楼主(2010-09-26):
ASUS W5F,据说故障是由客户用抹布擦了下外壳造成的,上电测,触发后电流到0。3左右掉电,感觉主板上电压应该没全出来,拆机测主要供电对地值正常,测瞬间的电压,发现有3V5V(触发后才有)1。07V   1。5V   1。8V,就是CPU没电压,该CPU的控制芯片为ISL6262CRZ,由于没有图纸,查PDF资料,22P有3。3V,48P有3。3V,31P有5V,供电正常,44P有3。3V的VR-ON,1P无PGgood,加焊了下该芯片,PG出来了,核心供电正常为0.96V,但依旧掉电,这时电流变成了0。6,上假负载不掉电,该机CPU为T5500,上了个T2500的不掉电,是不是原来的CPU有问题呀,另外还发现个异常现象,也不知这个是不是正常,该机电源为19V,但经过转换后到公共点的电压,例到CPU上管的电压却只有12。59V,不知这个是不是正常,因为主板上其它的电压都出来,所以没怀疑这个,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请大家指点。

经测量到公共点的电压12。59是由一个大电感供过来的,这个控制芯片是:max8724E,通常是用来充电的IC,跑电路,该大电感再通过一个MOS管连到电池供电脚,不知为何这个大电感却为公共点供电?

这个正面的一个图

背面的一个图

网友:
cpu的電容可以更換看看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你再查一下CPU以后的工作电路

网友:
CPU主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下瞬间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机电源为19V,但经过转换后到公共点的电压,例到CPU上管的电压却只有12。59V”这是不正常的,这应该是保隔离电路引起的,先把这里修好,再测别的。估计这里修好了别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板上电压均正常出来,所以没有怀疑它,想求证一下,这个到公共点的电压正常是12。8V还是19V

网友:
认为有可能是cpu滤波电容有问题。你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19V

网友:
那我来试下,先把公共点的19V修出来

网友:
楼主这块板,USB供电还飞线!!!!
修本本,图子很重要!!

网友:
不上CPU和内存看看会掉电没有

网友:
用假负载不掉电,另外这个图纸找了N天了,图纸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修好后一定告诉您!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你可以尝试一下。更换电容。

网友:
上管供电是19V

网友:
换CPU能好,就换CPU吧

网友:
12V肯定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