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跑E3

楼主(2010-09-26):
ASUS M2000,客户反映说,有时可开机,反复开30多分钟说不定可以开下来(点亮),到我这儿,开了多次点不亮,但风扇转,电流到1。1A,拆机后再点,竟然是一触发就掉电,电流只能上到0。2A,检查发现,有一块小板上三极管下面的电阻发白,用洗板水刷了下,电阻掉了,实际该电阻已断, 该机找不到图纸只能找了个控制芯片一样的图纸,估计是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依旧,该板要插到另一块大板上才能上电,元件电压无法测量,无法重订了一个一样的小板,插上后诊断卡跑E3,该主板上集成有4片内存,不知是不是这儿的问题,修过的请指点一下。(该机也老了,想快速地搞完,花多长时间搞也没必要。价格要不上去呀。)谢谢!!

小板的正面图

小板背面图

大板图

网友:
一般是内存,你可以把版载的内存拿掉,用外接的内存试一试。

网友:
集成的内存就容易出问题,加焊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把板载内存换一下看看。

网友:
先北桥吧,那颗粒不好焊

网友(2010-10-28):
北桥换了一样 内存没有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