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装系统,遇以下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26):
大致步骤是这样的,分区正常,但不能装系统。
在PE里面能装系统,但是在装完系统后,启动WINDONS进座面时系统蓝屏`

换光碟,U盘结果也都一样,  怀疑是不是硬盘问题。
在没办法情况下,把笔记本拿到联想总服务部去。

联想JS看了看,说是没设置活动分区。看他随便放了个光叠,到PE里胡点一通,装完系统也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他的操作步骤没看懂,毕竟是自己的机器,怕以后又遇此类问题,所以我想问问JS他是如何设置 活动分区的? 他是怎么查到我的系统没有设置活动分区的?

因为我以前装系统从没遇到过这问题,分区装系统也都很正常,就今天出了这么个怪问题,说没设置活动分区,操作步骤 跟往常一样的啊,怎么以前就能正常装系统,今天就出没有设置活动分区这怪问题呢?

网友:
联想JS看了看   联想JS是什么意思?

网友:
联想JS没有修改CMOS吗?你说的问题有点想AHCI没有关闭的现象。

网友:
联想JS纯属蒙你,设置活动分区也不应该进PE.

网友:
看到JS我还以为是奸商。。。。
设置活动的话在PM里面右击主分区之后点设置活动
PQ的话叫做设置作用,不过都是一样的哈~

网友:
启动WINDONS系统蓝屏跟设置硬盘活动分区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在BIOS中禁用了硬盘的AHCI模式!

网友:
楼主,这里面大部分都是JS

网友:
他装的是联想的机型专用GHOST系统,复制完就行了,不需要再解压了,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AHCI改成ID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在BOSS里哪该的?

网友:
AHCI改成compatibility

网友:
分区后要激活其中一个分区才能引导

网友:
楼主是不是你的光盘系统的驱动与你笔记本的硬件不兼容,你可以不安装光盘上的驱动,直接到官方下载你笔记本需要的驱动。

网友:
JS=奸商!
大家还不知道吗?

网友:
以楼主这么说,那这论坛上不是很多JS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区后应该会自动激活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是进BIOS吧硬盘的模式更改下。。AHCI改成compatibility
否则装系统正常。一过滚动条就蓝屏。。。
用这还可以忽悠过保用户换硬盘。。。再黑点还可以说用户自己造作。。认为损坏。。恶毒了。

网友:
引导分区重新设置一下好了,还有可能就是如楼上的说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