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师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0-09-26):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摄像头,上面自带话筒,但只有一个USB插头,在使用的过程中,摄像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正常,但在QQ里不能语音,做什么设置也没用。在QQ里好像根本不认USB声音输入设备。在UC里却能正常语音(10:47:42)(10:53:48)

网友:
音频设置里把录音设备选中你的声卡。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对呀,有多个录音设备的话,系统里可以设置默认输入设备。音频输出设备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不算灌水吧

网友:
不對吧,應該還有個麥克風 插頭吧,要不這麼錄入聲音!
你打開 錄影機 錄音 看波形 有變化么?

网友(2010-11-02):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