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HM40-MV进水,不上电,到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0-09-26):
该主板在待机芯片TPS51125进了液体,清理干净,更换RN59,插电源直接上电,开关不受控制,电流0。5A左右,CPURST已产生,换过南桥故障依旧,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现在3V 5V都正常了,但是不按上电时序上电,电流都0。5A,主板不跑马,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已换过

网友:
S5_ENABLE这个信号开机芯片都没发出来,3V 5V都出来了,还上电了,请高手帮忙分析哈

网友:
不跑吗要看看CPU RST信号有没有 然后看ADS信号 最后找BIOS 的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电源时钟复位,然后ADS#看是否有下拉波形。一般ADS正常了,BIOS正常了,是会有代码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可能啊,如果没有S5_ENABLE这个,怎么会有3V,5V呢?除非RN59开路,或者Q25,Q26坏,

网友:
进水的本本哪说得清楚呢,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待机的使能信号哪儿来的 进水机子先放半碗洗衣粉用马桶泡半天再烘干

网友:
有了CPURST不跑码就要查总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电阻R192断开了测试还是没有S5-ENABLE,EC都没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把电阻R192断开了测试还是没有S5-ENABLE,EC都没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先看下51125_ent1p1和51125_ent1p2这两个信号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1点几V的电压,但是3V 5V输出正常了,这点没有想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S5-ENABLE没有的话,51125_ent1p1和51125_ent1p2这两个因该是没有的才对

网友:
管子坏了,自己导通了,漏电了,换掉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哪个管子坏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EC换了没有啊

网友:
S5-ENABLE 应该有了,应该是没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