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400n 有時可以開機有時無法觸發

楼主(2010-09-26):
華碩m2400n 有時可以開機有時無法觸發,拆機之後發現u59有燒毀痕跡 更換之後拆上電池待機時為4.99A 但電壓18.8V 被拉低了一點,帶機電流過高電池沒充滿的狀況下也不可能如此高,查U59 的電壓1腳17V( 有問題過低) 正常為19V ,順著這個腳的電壓網上查Z發現R210 的阻值偏高 更換之後插上電池待機為1.9A 使用正常電感不在發燙

网友:
看了半天楞是没找到你说的那个U59,是什么东西哦,后面说的电感不再发热了。U59可是指电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