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淘宝上买的笔记本带灯测试仪

楼主(2010-09-26):
一共5个  但迅驰5代的和amd638的上边没有那个按钮  不知道是怎么用  有知道的麻烦说下

网友:
当按下那个键 就给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638的没有按钮 。螺丝扭好就行了。但是不支持AMD自已的芯片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无边老师  那迅驰五代的是不是和638的一样 螺丝拧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用么?假如某灯不亮,怎么判断是U座本身的问题还是到桥之间的线路断了或者根本是其它桥虚了?如何区分?

网友:
你这个跟我的一样。那个五代应该是残废的。根本拧不上座子

网友:
五代的我也有 但是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下那个键的时候是在消耗电池电啊 能充电吗?

网友:
按下那个键后。所检测的是FSB总线 (灯通过北桥形成一个回路)和DMA总线(灯通过南桥形成回路),所以LED灯亮,如果没亮,也就是回路没成立,追线追点排除故障。

网友:
废的 我的心啊   拔凉拔凉的
无边大哥  现在市场上有五代的吗?什么样子的?我要找卖家换

网友:
那东西只能做简单的参考,其实还有其它的几个信号是不能靠它的。

网友:
无边大哥,这套东西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
这套东西我 这也有 但不是我买的。 我想问下这样一套下来需要多少钱  我也自己有一天。  使用的我会用   但也不能全信这个。  上次我一 个本子就是这样的。用那测试   灯全部亮的。 以为正常   后来还是自己 一个一个去量对地阻止 才发现一个信号 大了很多,。,    后来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怎么用的呀,没见过呢

网友:
买的时候不给说明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