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848或865主板中DDR400的内存供电电压?

楼主(2010-09-26):
(无正文)

网友:
你搞错了吧,DDR 内存的电压是2.5V呀  一般是3.3V降压为2.5V给内存使用的

网友:
怎么可能有3。3V的呢?除非祢板子的内供电短路了,一代内存一般都是3。3V转2。5V的。

网友:
LZ测量到的可能是SPD电压
内存VDD,你测一下内存槽的第七脚

网友:
DDR内存供电  1#基准电压1.2V   、7#供电2.5V 、 91# 92# SMBUS电压2.5V/3.3V  、184# SPD电压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有几组供电的,你没的3.3V不知道你测的那里。

网友:
我是用内存打阻卡测得的,有个标示为2.5V的位置测得的,打阻没有问,上别的板子就是2.5V,一上华硕的就是3.3V。奇怪死我了!有p4p800s-x板子的图纸吗?我想好好找找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