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楼主(2010-09-26):
昂达主板内存槽没供电!换了电容之后也没供电!IC换过!还是没有供电!等待高手!

网友:
没有供电,你查内存供电管有没有坏~~~~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的MOS管有没损坏。输入电压正常不,有输入电压后在测控制极有没电压,如没。MOS管拆下来测量有没损坏,拆下后上电在测量焊盘的控制极没控制电压输出来,如有,就是MOS管坏了,如没电压输过来就查控制IC的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就换控制IC吧。

网友:
又是你,上面3楼的快去投河自尽吧!不想看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清楚具体情况  什么型号的板  上什么内存的都说明白一些。你这样问只有回答你查内存供电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3楼的去自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祢死了我也不会那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