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一体板后不稳???

楼主(2010-09-26):
今天修一液晶,故障为:接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经观察一番发现电源电路已被烧的面目全非了【是一体板】,算了,客户一直在催,直接换吧,驱动板还是5v供电,找了一块输出5v的一体版三下五除二就换毕,试机,屏亮了一下又灭了,将线重新查了一下,还是这样,怀疑一体版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有事就算一时不灭也看着很不稳,不解???板子是新的啊,还换了好几个都是,可以前换的并未出现过这重情况啊。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灯管工作不稳定了~~~你用代用灯管点一下试下~~~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仅用高压板给灯管供电一切正常!!!还有高招没?

网友:
驱动板有无短路的可能?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板好着